[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全志R128芯片 在FreeRTOS下如何查看并更改RISC-V 和 ARM 两个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

楼主(2023-03-15):
1.主题
FreeRTOS_R128_如何查看并更改各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
2.问题背景
硬件:R128
软件:FreeRTOS
客户在日常开发过程中,需要评估各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有时候需要降低默认运行频率来降低功耗,有时候又需要提升默认运行频率来增加算力。
那么如何从查看并更改R128上各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
3.解决办法
查看各CPU核默认运行频率
默认启动各个CPU核时会打印对应CPU核的运行频率,如下图所示:
更改各CPU核默认运行频率方法
由于R128中各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是M33核上的代码配置的,因此只需修改M33核的代码即可。
具体步骤为:
  • 首先通过执行crtos命令切换到rtos代码目录,rtos代码目录路径为:lichee/rtos
  • 然后修改文件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里设置相关时钟频率的地方
M33核
M33核相关时钟硬件如下图:
目前SDK中M33核时钟ar200a_hclk的来源为:DPLL1输出时钟经过第一个分频器输出ck1_m33时钟,然后通过第二个分频器输出sysclk钟,最后通过一个多路选择器输出ar200a_hclk。
DPLL1输出时钟的频率已经确定为1920M,因此要修改M33核的时钟,则只需要修改这2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即可。
由于SDK中默认将第一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定为5(此分频器的分频值取值范围为4-8),也即ck1_m33时钟频率为1920/5=384M,而第二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取值范围为1-16,因此如果要修改的M33核时钟频率在24M到384M之间且可以被384M整除,则只需要修改第2个分频器的分频值,例如将M33核默认运行频率修改为128M,则只需修改宏AR200A_FREQ即可,如下所示:
diff --git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index 9b8c1cb1..c09444fc 100755---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445,7 +445,7 @@ static void rcosc_init(void) #define DPLL1_FREQ     (1920000000) #define DPLL2_FREQ     (1920000000) #define DPLL3_FREQ     (1600000000)-#define AR200A_FREQ    ( 192000000)+#define AR200A_FREQ    ( 128000000) #define DEVICE_FREQ    ( 192000000) static int sys_clk_init(void) {
若要修改的M33核时钟频率不满足上述条件,则需要同时修改函数ar200a_clk_set里设置ck1_m33时钟频率的地方,例如修改ck1_m33时钟为240M(1920/8=240M):
diff --git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index 9b8c1cb1..29b71137 100755---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190,7 +190,7 @@ static int ar200a_clk_set(u32 freq)        /*fixed 384M*/        //sr32(CCMU_AON_BASE+0xa4,  0, 3, 0x3);        //0x4004c4a4: 0x8080000b-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1_m33, 384000000);+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1_m33, 240000000);        if (HAL_CLK_STATUS_OK != ret) {                ret = -1;                goto err2;
C906核
C906核相关时钟硬件如下图:
目前SDK中C906核时钟rv_sys_clk的来源为:DPLL1输出时钟经过第一个分频器输出ck1_906时钟,然后通过第二个分频器输出rv_sys_clk时钟。
DPLL1输出时钟的频率已经确定为1920M,因此要修改C906核的时钟,则只需要修改这2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即可,第一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可取2、2.5、3、4、7,第二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可取1、2、4、8。
例如将C906核默认运行频率修改为320M,需要修改sun20i_boot_c906函数中2处设置频率的地方,:
diff --git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index 9b8c1cb1..5798657b 100755---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596,7 +596,7 @@ int sun20i_boot_c906(void)        //set clk_ck1_c906 clk to 480M        //sr32(CCMU_AON_BASE+0xa4,  4, 3, 0x1);-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1_c906, 480000000);+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1_c906, 640000000);        if (HAL_CLK_STATUS_OK != ret) {                ret = -1;                goto err2;@@ -632,7 +632,7 @@ int sun20i_boot_c906(void)        //set clk_ck_c906_div to 480000000;        //sr32(CCMU_BASE+0x064, 0, 2, 0x0);        clk_c906_div = hal_clock_get(HAL_SUNXI_CCU, CLK_RISCV_DIV);-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906_div, 480000000);+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906_div, 320000000);        if (HAL_CLK_STATUS_OK != ret) {                ret = -1;                goto err6;
PS:由于第一个分频器无法输出320M时钟,故先配置第一个分频器输出640M的ck1_c906时钟,然后由第二个分频器再进行2分频,从而得到320M的C906核时钟。
DSP核
DSP核相关时钟硬件如下图:
目前SDK中DSP核时钟dsp_sys_clk的来源为:DPLL3输出时钟经过第一个分频器输出ck3_hifi5时钟,然后通过第二个分频器输出dsp_sys_clk时钟。
DPLL3输出时钟的频率已经确定为1600M,因此要修改DSP核的时钟,则只需要修改这2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即可,第一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可取3、4、5、6、7,第二个分频器的分频值可取1、2、4、8。
例如将DSP核默认运行频率修改为320M,只需修改宏DSP_CORE_CLOCK_FREQ即可,:
diff --git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index 9b8c1cb1..97d03ad7 100755---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703,7 +703,7 @@ err1: #if defined(CONFIG_ARCH_ARMV8M_DEFAULT_BOOT_DSP) || defined(CONFIG_COMMAND_BOOT_DSP) \        || defined(CONFIG_PM_SUBSYS_DSP_SUPPORT)-#define DSP_CORE_CLOCK_FREQ (400000000)+#define DSP_CORE_CLOCK_FREQ (320000000) #define DSP_LDO_WORK_VOLT (1200) //400M@1.2V, 274M@1.1V int __sun20i_boot_dsp_with_start_addr(uint32_t dsp_start_addr) {
另外目前SDK代码中第一个分频器和第二个分频都配置成了相同的频率,若第一个分频器无法直接输出想要设置的频率,则需要分别将2个分频器配置成不同的输出频率。例如将DSP核默认运行频率修改为200M,第一个分频器最低输出时钟频率为1600/7=228.57M,无法直接输出200M,因此需要先配置第一个分频器输出400M的ck3_hifi5时钟,然后由第二个分频器进行2分频从而得到200M的dsp_sys_clk时钟,主要修改如下所示:
diff --git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index 9b8c1cb1..53f6828a 100755--- a/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b/arch/arm/armv8m/sun20iw2p1/sun20i.c@@ -703,7 +703,7 @@ err1: #if defined(CONFIG_ARCH_ARMV8M_DEFAULT_BOOT_DSP) || defined(CONFIG_COMMAND_BOOT_DSP) \        || defined(CONFIG_PM_SUBSYS_DSP_SUPPORT)-#define DSP_CORE_CLOCK_FREQ (400000000)+#define DSP_CORE_CLOCK_FREQ (200000000) #define DSP_LDO_WORK_VOLT (1200) //400M@1.2V, 274M@1.1V int __sun20i_boot_dsp_with_start_addr(uint32_t dsp_start_addr) {@@ -752,7 +752,7 @@ int __sun20i_boot_dsp_with_start_addr(uint32_t dsp_start_addr)     //set clk_ck3_hifi5 clk to 400M     //sr32(CCMU_AON_BASE+0xa8,  8, 3, 0x3);-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3_hifi5, DSP_CORE_CLOCK_FREQ);+    ret = hal_clk_set_rate(clk_ck3_hifi5, 400000000);     if (HAL_CLK_STATUS_OK != ret) {         ret = -1;         goto err2;
修改完成后重新编译M33核固件,因为R128中各CPU核的默认运行频率是M33核上的代码配置的。
可先执行lunch_rtos选择对应方案的M33核,然后再执行mrtos编译以及执行pack命令打包固件。
下图是修改M33核频率为128M、C906核频率为320M、DSP核频率为320M后的效果:

网友A:
主频真高,666.

网友B(2023-12-22):
需要访问硬件抽象层(HAL)或内核提供的特定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