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整型数据(整数)

楼主(2023-03-15):
整型数据即整数。

  整型数据的分类

  整型数据的一般分类如下:

  基本型:类型说明符为int,在内存中占2个字节。

  短整型:类型说明符为short int或short。所占字节和取值范围均与基本型相同。

  长整型:类型说明符为long int或long,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

  无符号型:类型说明符为unsigned。

  无符号型又可与上述三种类型匹配而构成:

  无符号基本型:类型说明符为unsigned int或unsigned。

  无符号短整型:类型说明符为unsigned short。

  无符号长整型:类型说明符为unsigned long。

  下表列出了C语言中各类整型数据所分配的内存字节数及数的表示范围。

  整型数据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

  如果定义了一个整型变量i:

  int i;

  i=10;

  数值是以补码表示的:

  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

  负数的补码:将该数的绝对值的二进制形式按位取反再加1。

楼主:
 整型数据的表示方法

  上面讲到的整数,都是十进制。在C语言中,常用的还有八进制和十六进制。下面集中讲解一下:

  1) 十进制数

  十进制数没有前缀。其数码为0~9。

  以下是合法的十进制数:237、-568、65535、1627;

  以下是不合法的十进制数:023 (不能有前导0)、23D (含有非十进制数码)。

  在程序中是根据前缀来区分各种进制数的。因此在书写时不要把前缀弄错造成结果不正确。

  2) 八进制数

  八进制数必须以0开头,即以0作为八进制数的前缀。数码取值为0~7。八进制数通常是无符号数。

  以下是合法的八进制数:015(十进制为13)、0101(十进制为65)、0177777(十进制为65535);

  以下是不合法的八进制数:256(无前缀0)、03A2(包含了非八进制数码)、-0127(出现了负号)。

  3) 十六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的前缀为0X或0x。其数码取值为0~9,A~F或a~f。

  以下是合法的十六进制数:0X2A(十进制为42)、0XA0 (十进制为160)、0XFFFF (十进制为65535);

  以下是不合法的十六进制数:5A (无前缀0X)、0X3H (含有非十六进制数码)。

  4) 整数的后缀

  可以用后缀“L”或“l”来表示长整型数。例如:

  十进制长整型数:158L (十进制为158)、358000L (十进制为358000);

  八进制长整型数:012L (十进制为10)、077L (十进制为63)、0200000L (十进制为65536);

  十六进制长整型数:0X15L (十进制为21)、0XA5L (十进制为165)、0X10000L (十进制为65536)。

  长整型数158L和基本整型数158 在数值上并无区别。但对158L,因为是长整型数,C编译系统将为它分配4个字节存储空间。而对158,因为是基本整型,只分配2 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因此在运算和输出格式上要予以注意,避免出错。

  无符号数也可用后缀表示,整型数的无符号数的后缀为“U”或“u”。例如:358u、0x38Au、235Lu均为无符号数。

  前缀,后缀可同时使用以表示各种类型的数。如0XA5Lu表示十六进制无符号长整型数A5,其十进制为165。

  几个整型变量的定义: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t a,b,c;  // a,b,c为整型变量
  • long x,y;  // x,y为长整型变量
  • unsigned p,q;  // p,q为无符号整型变量

  【例3-2】整型变量的定义与使用。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
  •     int a,b,c,d;
  •     unsigned u;
  •     a=12;b=-24;u=10;
  •     c=a+u;d=b+u;
  •     printf("a+u=%d,b+u=%d\n",c,d);
  •     return 0;
  • }

  整型数据的溢出

  【例3-3】整型数据的溢出。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
  •     int a,b;
  •     a=32767;
  •     b=a+1;
  •     printf("%d,%d\n",a,b);
  •     return 0;
  • }

  注意:以上结果是在TC2.0下得出的;在VC6.0下,输出值是 32767, 32768。因为 int 类型在 TC2.0下默认是short int,占2个字节,在VC6.0下默认是 long int,占4个字节,32768不会导致溢出。将 a = 32767 改成 a = 2147483647 后即可看到溢出。

  【例3-4】不同类型变量赋值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
  •     long x,y;
  •     int a,b,c,d;
  •     x=5;
  •     y=6;
  •     a=7;
  •     b=8;
  •     c=x+a;
  •     d=y+b;
  •     printf("c=x+a=%d,d=y+b=%d\n",c,d);
  •     return 0;
  • }

  从程序中可以看到:x、y是长整型变量,a、b是基本整型变量。它们之间允许进行运算,运算结果为长整型。但c、d被定义为基本整型,因此最后结果为基本整型。本例说明,不同类型的量可以参与运算并相互赋值。其中的类型转换是由编译系统自动完成的。有关类型转换的规则将在后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