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PA15复用后输出低电压芯片重启

楼主(2023-03-15):
在使用AT32F403过程中,将PA15复用为GPIO,使其输出高低电平,在输出低电平(gpio_bits_reset(GPIOA, GPIO_PINS_15);)时,芯片重启!!下面为初始化代码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结构体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TRUE);//复用时钟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TRUE);

    gpio_pin_remap_config(SWJTAG_MUX_100,TRUE);    //设置重映射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初始化默认参数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remap_config(SWJTAG_MUX_100,TRUE);    //设置重映射

网友A:
请参考 BSP这个demo配置
AT32F403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 / examples / gpio / swjtag_remap

网友A:
另外PA15是JTDI脚,使用该引脚前需确认与Jlink上这跟脚是否完全断开。

PA15我是单独引出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BSP这个demo配置
AT32F403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 / examples / gpio / swjtag ...

参考了,然后输出低电平就重启

网友A:
请从电路角度检查一下,关注一下PA15变化是否影响了NREST pin或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电路角度检查一下,关注一下PA15变化是否影响了NREST pin或VDD

我这边是直接引出来,接的LED灯,控制灯的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电路角度检查一下,关注一下PA15变化是否影响了NREST pin或VDD

我是接了一个SI2301CDS-T1-GE3的PMOS管,低电压通,高电压不通,是这个元器件的原因吗

网友B:
IO的电路贴一个出来,你LED有限流电阻么,别把电源地搞短路了,重启不是很正常

感觉是电路问题
感觉是电路问题,大佬知道怎么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的电路贴一个出来,你LED有限流电阻么,别把电源地搞短路了,重启不是很正常 ...

PA15 JTDI管脚

网友C:
示波器监控3.3V电压

网友B:
电容后面接的啥,你试试把哪个Q1管子拆掉,拉低PA15看会不会重启

网友D:
你这等于把一个10u空电电容并联到电源上,瞬间拉低复位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这是纯硬件重启还是通过软件重启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纯硬件重启还是通过软件重启的啊

我仔细看了看 应该是用的硬件启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另外PA15是JTDI脚,使用该引脚前需确认与Jlink上这跟脚是否完全断开。

需要从硬件上完全断开吗  功能上设置不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参考了,然后输出低电平就重启

检测当前引脚是不是和其他部件短接了 一旦低电平电流就会狂飙 然后就容易重启

网友I:
建议楼主监测一下供电电压有没有突然下降

网友J:
如果不进行复用的话 就不会输出低电平复位吗

将PA15做普通gpio,然后输出低电压,就会复位

网友K:
硬件电路图发来看看

楼主(2023-04-20):
电路是这样的,想低开高关

网友L:
麻烦大佬解释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