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微控制器片内比较器的典型应用

楼主(2023-03-15):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国民技术微控制器内置不同数量的比较器(取决于产品型号),支持低功耗运行,可与模拟信号进行比较来进行电压检测,内置的 COMP 节省了 MCU 外接比较器的硬件成本。

本文档旨在介绍了片内比较器的两种典型应用,帮助用户快速熟悉 COMP 的配置及使用:

• 模拟电压检测,当输入电压超过设定阈值时,执行处理操作
• 脉冲频率和宽度测量,比较器输出重定向至定时器的输入捕获

网友A:
片内比较器的输入端可以接引出来是吗

网友B:
片内比较器的电压基准都可以选择什么呢

网友C:
走程序同样可以实现 但是就比这个费事多了

网友D:
节省了很多的外部空间啊  主要是至少不用担心搭建比较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E:
这个算是一种ad采集的功能吗?感觉动作准确吗

网友F:
这个确实是省了我们不少事 编两句判断语句就能解决一片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G(2024-09-24):
N32G401的比较器能用在BLDC上吗,开了高迟滞还是有好多杂波。

网友H:
当输入电压超过设定阈值时,执行处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