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G4XX系列ADC应用指南

楼主(2023-03-15):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国民技术微控制器内置最多四个高级 12 位 ADC(取决于产品系列),具有校准功能,用于提高环境条件变化时的 ADC 精度。

本文档旨在帮助用户正确使用 ADC,减少误差,提高 ADC 工作稳定性,主要有:

• ADC 三种时钟正确配置
• ADC 校准
• ADC 多次开关应用
• MR 电压配置
• ADC 常见干扰及误差
• ADC 高阻及小信号采集
• 差分计算公式

网友A:
这个校准功能是内部自动校准的吗 需要外部电压基准吗

网友B:
高阻及小信号采集这部分内容应该非常不错

网友C:
ADC转换期间来自微控制器的干扰尽可能小

网友D:
请问一般AD高阻设置以后 ,悬空后测量对地电流为什么会比较大呢

网友E:
为什么ad相邻通道间的数据会有影响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ad相邻通道间的数据会有影响呢

我在做ad采集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G(2023-04-14):
引用 网友F:
我在做ad采集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我也有这问题

网友H(2023-08-15):
按照指南修改后的参考电压是几伏呢,指南里面没有明确说明呢

网友I:
ad采集的时候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