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 MCU代码空间拓展方法

楼主(2023-03-15):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单片机软件开发过程中,有时会遇到 MCU 内部 flash 空间不够,需要拓展代码空间。而 N32 MCU 暂时不支持直接在外部 flash 上执行指令,但可以通过将代码下载到片外 flash,当要执行的时候再将代码拷贝到SRAM 的方式来实现代码空间的扩充。本文档硬件平台基于国民技术 N32G457QEL_EVB 1.2 全功能板,软件环境主要以 keil 为编译环境,来讲述如何扩展外部代码存储空间。

应用笔记:N32 MCU代码空间拓展方法.zip

网友A:
这样做的话 程序的运行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话 程序的运行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猜测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一种不够用的办法罢了  如果在意速度的话 就选用大容量的单片机

网友C:
不知道文档是注重于实操还是原理性讲解

网友D:
待运行的AP程序存储于外部存储模块;上电复位,启动BOOT程序区,将AP程序加载到AP程序区,跳转到AP程序区运行对应AP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切换不同功能应用程序时,设置下一阶段需要运行的AP程序指针,再跳转运行BOOT程序,加载相应的AP程序,并跳转运行相应AP程序

网友E:
还有其他种类的存储介质可以使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其他种类的存储介质可以使用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毕竟原理都是这个原理的

网友G(2023-05-07):
优化程序,减少不必要的代码。去除重复、无用的代码,精简程序结构和算法,可以有效地节省代码空间。

网友H:
通过设置编译器选项,如使用更高效的调试模式或不生成符号表等,可以减小目标文件的大小,从而达到代码空间的扩展。

网友I:
使用外部存储器,如EEPROM、Flash或SD卡等。将部分程序或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通过读取操作实现代码空间的扩展。

网友J:
如果芯片本身不能满足需求,可以考虑更换容量更大的芯片,以获得更多的代码空间。

网友K:
对程序进行压缩,减小其占用的存储空间。

网友L:
存放的代码在flash的哪个位置

网友M:
mcu代码中必须包含中断处理程序吗

网友N:
单片MCU内存如何分配

网友O:
优化单片机C语言代码吧

网友P:
优化程序代码,除去冗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