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CH32V系列MCU在使用中断时无法退出中断,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15):
关于CH32V系列MCU在使用中断时无法退出中断,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头应该加一个申明的吧。

网友B:
CH32V系列MCU在使用中断函数的时候,需要加中断声明。

网友C:
定时器中断还是外部中断?

网友D:
在中断代码里面消除中断效果

网友E:
还会持续进入中断函数执行吗

网友F:
是中断函数存在问题的吗

网友G:
需要清楚中断的。

网友H:
是中断的代码问题吗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J(2023-05-05):
中断程序不用你设置退出,执行完了它自己退出的.

网友K:
单片机中断嵌套,如何跳出中断?

网友L:
需要仔细检查代码,确保中断处理程序正确地退出中断状态

网友M:
在退出中断前需要确保已解除所有中断的屏蔽状态。

网友N:
如果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开启了某些中断的屏蔽,就会导致其他中断无法被响应。

网友F:
需要在每次退出中断时,检查是否还有其他中断需要处理。

网友O:
某些中断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才能退出中断。

网友P:
只要定时中断里没有死循环这样的程序,在完全执行好中断程序后就可以退出

网友Q:
如果未清除中断标志位,就会导致MCU无法退出中断状态。

网友R:
如果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了过多的局部变量或者嵌套调用了过多的函数,就可能导致堆栈溢出,从而无法正常退出中断。

网友S:
一定要有软件,硬件清除

网友T:
中断引脚是否干扰太多

网友U:
可能是返回又进入,退出前一定要清除标志位

网友M:
如果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又触发了同一中断或者优先级高于当前中断的中断,就会导致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