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大神AT91单片机怎么设置定时中断呢?

楼主(2023-03-15):
请教大神AT91单片机怎么设置定时中断呢?

网友A(2024-07-31):
AT91单片机通常有多个定时器(例如:Timer 0、Timer 1等),每个定时器有其独立的时钟源。

网友B:
在AT91单片机中设置定时中断,通常涉及对定时器(Timer Counter, TC)和高级中断控制器(Advanced Interrupt Controller, AIC)的编程。

网友C:
初始化系统时钟, 配置定时器及中断控制器,启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D:
找例程呗,按照例程修改就好了

网友E:
抄一下例程代码

网友F:
AT91单片机是芯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