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CC1101为什么在做SPI读写的时候要SO=1输出参数B_value|=0x01呢?

楼主(2023-03-15):
//------------------------------------------------/
//函数功能:通过SPI写读一字节 /
//输入参数:value /
//输出参数:B_value /
//-----------------------------------------------/
uchar SPI_WR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B_value=0;
SCLK=0;
for(i=0;i<8;i++)
{
if(value&0x80)
SI=1;
else
SI=0;
value<<=1;
SCLK=1;
_nop_();_nop_();
B_value<<=1;
if(SO)
B_value|=0x01;
SCLK=0;
_nop_();_nop_();
}
return B_value;
}

51单片机CC1101为什么在做SPI读写的时候要SO=1 输出参数 B_value|=0x01要这样呢?而且还要左移

网友A(2023-06-25):
这就是SPI的协议问题了啊

网友B:
你就按照人家的驱动这么写就好了

网友C:
是的,就可能是为了读数据或者写数据吧

网友D:
话说,这种应该都有说明书的吧,就是可以说明,为啥要这样写

网友E:
具体我也没研究过,我都是移植过来的

网友F(2024-07-31):
在使用51单片机与CC1101芯片进行SPI读写时,您遇到的代码主要涉及SPI通信过程中的数据传输。这段代码是为了通过SPI协议向CC1101发送一个字节,同时读取来自CC1101的一个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