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76E003具有哪些参数?

楼主(2023-03-15):
新唐单片机N76E003具有哪些参数?

网友:
N76E003 为新唐高速 1T 8051 微控制器系列产品,提供 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 ,支持2.4V 至 5.5V 宽工作电压与 - 40 ℃ 至105 ℃ 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 kV ESD/4 kV EFT。

N76E003 在20 pin封装下提供高达18根I/O脚位;周边包含双串口、 SPI 、 I²C 、6通道 PWM 输出;内建优于同类产品之 < 2 % 误差之高精确度16 MHz RC晶振与高分辨率8通道12位 ADC ;并具备自我唤醒、欠压检测等功能;提供TSSOP20 ( 4mm*6.5mm ) 与QFN20 ( 3mm*3mm ) 小封装,兼具高性能与设计弹性。

网友A:
想侧重什么呢,单纯参数看官网

楼主:
看产品的技术手册不行吗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C(2023-05-09):
数据手册上有参数

网友D:
你想看的参数产品手册应该都有吧

网友E:
参数的话,频率,电压,温度这些被

网友F:
看官方介绍什么封装啊,引脚啊

网友G:
内存多少,容量大小

网友H:
看性能,是高性能的

网友I:
就像买东西对比同类产品优缺点

网友J:
有没有其他功能?

网友K:
N76E003功能挺强大的,很优秀的单片机

网友L:
你想要什么参数啊?侧重点在哪里

网友M:
一般手册上都很全面的,建议翻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