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97系列芯片,裸机adc普通模式进中断会卡死其他程序

楼主(2023-03-15):
新唐n97系列芯片,裸机adc普通模式进中断会卡死其他程序有大佬使用过吗。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A(2023-04-25):
是不是ADC时间占用的久了啊

网友B:
估计是ADC这部分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你可以把ADC放在中断里处理,就能好点了

网友C:
没遇到过啊,这是提示了啥啊?

网友D:
程序编译也没问题?就烧录之后卡死其他程序?

网友E:
你咋判断是卡死了其他程序的啊

网友F: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有问题啊

网友G:
你可以把ADC的优先级处理一下,降低一下

网友H:
建议就是把ADC中断修改一下,不然也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I:
你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呗,感觉是你逻辑那里没处理好

网友J:
可能是ADC这部分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