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n97系列单片机裸机adc问题。

楼主(2023-03-15):
我在新唐科技的例程里看见有ADC的裸机程序等,但是都是有xy的这是干什么的?如果只是想使用普通的ADC读取数据的话,该怎么配置,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2023-04-25):
X,y是变量吧

网友B:
不会配置啊,你就看底层函数,一般ADC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查一查数据手册,看看x和y是啥定义

网友D:
你就用demo直接跑就行吧,输出出来的ADC数据基本就是普通的ADC

网友E:
你说的普通ADC是啥功能啊?就采集个数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