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STM32一个GPIO的问题?

楼主(2023-03-15):
刚学嵌入式,请教一个STM32F407的GPIO问题。以GPIOA为例,其地址范围为0x4002 0000 - 0x4002 03FF,地址空间大小为0x400,但是每个GPIO只有10个寄存器,地址只偏移到0x24,那么剩余的0x400-0x24地址空间分配给谁了?还是空着的?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4-17):
你看看数据手册,有寄存器的分布表的

网友B:
一般都是空着预留的

网友C:
没研究过,都是直接库函数的,比较简单

网友D:
剩余那些好像是不启用的

网友E:
其实建议楼主可以直接使用库函数进行操作,能省很多力气

网友F:
cubemx配置呗,底层基本不需要研究

网友G:
应该是空着吧,或者往下排?

网友H:
别研究寄存器了,很辛苦,而且ST的寄存器那么多,根本记不住的

网友I:
好像是空着预留的吧,毕竟还有其他系列的MCU,都是用这个规则的

网友J:
应该不是随便分给谁的,都是有规划的

网友K:
建议可以以查查这个地址的表,我记得手册上是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