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的SPI3配置问题

楼主(2023-03-15):
使用正点原子开发板,使用的是spi2可以正常通信,但是换成3后,通信有问题,已经加入了这两条代码,还是不行,大神们看看是啥情况

代码附上: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WIZ_SPIx_RESET_CLK|WIZ_SPIx_INT_CL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SPI_FLASH_SPI pins: SCK--PB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PB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CS--PA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SPI_Cmd(SPI3, ENABLE); //使能SPI外设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通信有什么问题?可以描述清楚吗?

网友C:
每个引脚复用功能映射的位置可能会不一样的。

网友D:
有什么功能不正常吗?

网友E(2023-07-06):
不知所云

网友F:
通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哪个地方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