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V2下不进去?

楼主(2023-03-15):
你好: 在uVision用下载算法将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QSPIFLASH W25Q256JV) .使用CMSIS_DAP可以下載,執行正常.
但是改用STLinkV2,就会出现错误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Debug设定有改成ST-Link Debugger 也搜寻的到,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谢谢!
错误先出现:
错误再出现:
ST-Link V2:

网友A:
重新升级一遍试试,如果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是ST-LINKV2 本身不能升级驱动软件还是不能连接到目标芯片或者是连接了目标芯片烧不下去呢?

网友C:
排除一下接线,SWD接线方式。

网友D:
检查STLINK版本,是否支持芯片

网友E:
如果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F: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G: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H:
看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I(2023-07-04):
重新升级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