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经常看到有人说用4-20mA电流信号,想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23-03-15):
这个电流信号是表示数字信号吗?如果是数字信号如何表示0和1,如果是模拟信号,那么是不是传递后需要单片机采集为何不在采集端直接转为数字信号。?
一直没懂,看到很多次这个了。

楼主:
我认为应该避免使用这种电流情况,如果是模拟信号,那完全可以采集后立马转换。

楼主:
数字信号才方便传输。

网友A:
4-20mA是常见的模拟电流信号,也是标准信号。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mA是常见的模拟电流信号,也是标准信号。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

知道啊,这个信号是传递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网友B:
就是一种信号啊 以前用电压 干扰大 就改用电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才方便传输。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相比 还是有不小的优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才方便传输。

数字信号非常容易受到干扰  而电流信号就相对来说抗干扰能力强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才方便传输。

楼主的说法是错误的  即便是数字信号 在使用的时候收到的限制也不少

网友F:
这个是指传感器输出的标准电流信号。

网友G:
模拟信号是指信号波形模拟着信息的变化而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幅度是连续的,可取无限多个值;而在时间上则可连续,也可不连续

网友H:
数字信号是指不仅在时间上是离散的,而且在幅度上也是离散的,只能取有限个数值的信号

网友I(2023-05-21):
这些小电流信号一般是模拟量的输入,单片机进行采集转换成数字量进行输出

网友J:
楼主单片机有ADC和DAC模块,建议好好研究一下,答案都在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