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中的TCMSRA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3-03-15):
GD32F470内部有64k的TCMSRM,请问怎么使用呢?
是不是要在Keil的分加载文件中增加0x1000_0000开始,长度是64K的区块才有效?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3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3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0000000 0x000B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网友A(2023-04-23):
百度搜索了一下TCMSRM,没找到这是干啥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看看应用手册,估计手册上会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