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25128不能正常读写。

楼主(2023-03-15):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a,eeprom用的是AT25128B,也是微芯的。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在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可以正常读写eeprom,一切正常;
通过mplab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后,不能正确读写eeprom,读出来的数据是0,在发送WREN指令后,延时5ms,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为0x00;但是如果在仿真状态下,相同情况下读取的状态寄存器值为0x02(写使能已经打开)。
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有没有AT25128B的样例代码?

网友A(2023-08-19):
时序的问题吧,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个跟仿真器有点关系,反正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挂上仿真器都好使,不挂就不行

网友C:
仿真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程序的正常运行啥的

网友D:
你看看你的代码优化等级?把这个调成最低试试

网友E:
这芯片没用过,不过你能确定这个不仿真,芯片是正常工作的吗?

网友F:
我担心是你芯片是不是配置成仿真模式了,就像ST的boot0和1的状态这种呢?从哪里启动之类的,你好好查查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呢?看看波形

网友H:
感觉像是你时序的问题,就仿真可能把时序正好弄好了,但断开仿真器就不行了

网友I:
你用的啥接口啊?是I2C通信的吗

网友J:
有点不对劲啊,挂着仿真器属实会有用,断开就不行了,这个就几种原因,第一收到仿真器影响,你时序不对,第二就是程序跑飞了,断开仿真器根本没运行

网友K:
看下是不是供电问题,接上仿真器可能是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