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B板这里因该是错的吧

楼主(2023-03-15):
LKS_EVB_MCU035D_V2.0原理图9和10脚应该交换过来吧?

网友A:
测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直接接上电路,测试一下,更稳妥一些的。

网友C:
我感觉没有错,应该是哪里弄错了。

网友D:
这里可能是线号有问题  实际连接不一定就是错误的

网友E:
您好看着是反了,不过软件可以更改哦,N和P通道交换使能一下,感谢您的反馈,我们马上整改。

网友F:
测一下看实际上是不是接反了 看着线号好像反了

网友G:
上电烧写程序能正常工作就米有问题  不用纠结网络号的问题

网友H:
如果另一边也是反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I:
只看这部分图纸是有问题的  不过还是需要看整体的图纸

网友J:
估计是比较仓促没有进行更改 实际上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