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F8TA在移植rt_thread之后,程序中的LED无法正常闪烁

楼主(2023-03-15):
附件代码路径 \HC32F030_rt\example\gpio\gpio_output
裸机工程运行正常
移植完后led常亮
望大佬解答

附件

网友A:
说明没有移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移植对啊

欸。。。。。。基本上几个点都查了没查出来具体是哪里问题
1.正确地配置了LED端口
2.正确地配置了时钟
3.正确地配置了FreeRTOS任务和调度器
单步调试在启动调度时跑飞   8k  ram   系统占用2k左右   任务创建后还有6k左右可用空间

网友B(2023-05-05):
我也是在HC32F4A0上移植ThreadX上跑飞。可能是Systick模块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移植的有问题吧

楼主(2023-06-26):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HC32F4A0上移植ThreadX上跑飞。可能是Systick模块的问题。

F4系列  好像是有兄弟移植好发到RT论坛的   你这跑飞估计是没移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