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 逆变器逐波限流

楼主(2023-03-15):
传统的逆变器一般是用互感器或者电阻采样电流进行峰值电流限制,其中外围需要用到运放及比较器,外围还有电阻分压进行阀值设定,还需设计迟滞电压部分电路,软件通过IO引脚进行边沿跳变或者电平检测,从而判断功率管过流,从而关断功率管驱动信号。而目前芯片自带比较器,DAC,Break功能大大的简化外围设计,而且能通过上位机软件配置阀值参数,方便生产过程参数偏差导致的限流点不一致问题。此次主要使用自带的比较器COMP1、COMP2组成窗口比较器,DAC输出给到COM1和COM2的负端输入,实现上下阀值带迟滞限制;COM1、COM2正端输入为电流采样信号,两个比较器进行比较异或输出,送入Break脚实现刹车关闭PWM驱动功能。PWM自带自恢复功能,实现每个驱动周限流。高级定时器TIM1实现2对4CH, 20KHz 820ns死区互补SPWM输出,此次测试限于示波器通道支持互补的一对驱动,上下端限压1.3V,使用2个10KΩ电阻分压接入两个比较器正端模拟电流信号。连接如下:
PA2作为COMP1、COMP2正端输入,PE9、PA7 (TIM1_CH1,TIM1_CH1N),PE11、PB0(TIM1_CH2,TIM1_CH2N)作为两对互补输出引脚;
如下是STM32CubeMx配置COMP1、COMP2,软件可配置迟滞,大大减少电路开销;

比较器负端输入使用DAC的两路输出,方便设置限流阀值点,配置如下:
SPWM驱动采用高级定时器带死区控制及刹车功能,中央对齐模式,配置如下:
测试SPWM驱动及刹车功能。
1.SPWM驱动波形(PA2 = 1.65V):

2.死区时间设置820ns  130/160=812.5ns,与设置相符
3.IO引脚PA2(CH3)分别为1.65V、0V,3.3V来回切换,从下面波形可以看出,当比较器正端输入为0V和3.3V时,超出了配置阀值,SPWM(CH1 CH4) 立即关闭输出,当恢复到1.65V,SPWM自动恢复输出:
代码如下,注意SPWM切换相位及中断是25us一次需要使用溢出中断时判断向上计数对比较寄存器进行赋值,仅供参考:/*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math.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define HalInvPwmEn()                                TIM1->CCER |= 0x55
#define HalInvPwmDis()                                TIM1->CCER &= ~0x55

#define HalInvPwmAoeEn()                        TIM1->BDTR |= (1 << 14);
#define HalInvPwmAoeDis()                        TIM1->BDTR &= ~(1 << 14);

#define HalInvPwmMoeEn()                        TIM1->BDTR |= (1 << 15);
#define HalInvPwmMoeDis()                        TIM1->BDTR &= ~(1 << 15);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COMP_HandleTypeDef hcomp1;
COMP_HandleTypeDef hcomp2;

DAC_HandleTypeDef hda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COMP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COMP2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A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MX_COMP1_Init();
  MX_COMP2_Init();
  MX_DAC1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uint32_t)4096*(1650+1300)/3300);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2,DAC_ALIGN_12B_R,(uint32_t)4096*(1650-1300)/3300);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1);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2);

  HAL_COMP_Start(&hcomp1);
  HAL_COMP_Start(&hcomp2);

  HalInvPwmEn();
  HalInvPwmAoeEn();                        //¿ªÆôSPWM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1,TIM_FLAG_UPDATE);
  __HAL_TIM_ENABLE_IT(&htim1,TIM_FLAG_UPDATE);

  __HAL_TIM_ENABLE(&htim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uint32_t)4096*(1650+1300)/3300);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2,DAC_ALIGN_12B_R,(uint32_t)4096*(1650-1300)/3300);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I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LSIDiv = RCC_L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brief COMP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COMP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1_Init 1 */
  hcomp1.Instance = COMP1;
  hcomp1.Init.InputPlus = COMP_INPUT_PLUS_IO3;
  hcomp1.Init.InputMinus = COMP_INPUT_MINUS_DAC1_CH1;
  hcomp1.Init.OutputPol = 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hcomp1.Init.WindowOutput = COMP_WINDOWOUTPUT_EACH_COMP;
  hcomp1.Init.Hysteresis = COMP_HYSTERESIS_HIGH;
  hcomp1.Init.BlankingSrce = COMP_BLANKINGSRC_NONE;
  hcomp1.Init.Mode = COMP_POWERMODE_HIGHSPEED;
  hcomp1.Init.WindowMode = COMP_WINDOWMODE_DISABLE;
  hcomp1.Init.TriggerMode = COMP_TRIGGERMODE_NONE;
  if (HAL_COMP_Init(&hcomp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COMP1_Init 2 */

}

/**
  * @brief COMP2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COMP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2_Init 1 */
  hcomp2.Instance = COMP2;
  hcomp2.Init.InputPlus = COMP_INPUT_PLUS_IO1;
  hcomp2.Init.InputMinus = COMP_INPUT_MINUS_DAC1_CH2;
  hcomp2.Init.OutputPol = 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hcomp2.Init.WindowOutput = COMP_WINDOWOUTPUT_COMP2;
  hcomp2.Init.Hysteresis = COMP_HYSTERESIS_HIGH;
  hcomp2.Init.BlankingSrce = COMP_BLANKINGSRC_NONE;
  hcomp2.Init.Mode = COMP_POWERMODE_HIGHSPEED;
  hcomp2.Init.WindowMode = COMP_WINDOWMODE_COMP1_INPUT_PLUS_COMMON;
  hcomp2.Init.TriggerMode = COMP_TRIGGERMODE_NONE;
  if (HAL_COMP_Init(&hcomp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COMP2_Init 2 */

}

/**
  * @brief DA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DA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0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DAC_AutonomousModeConfTypeDef sAutonomousMode = {0};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1 */

  /** DAC Initialization
  */
  hdac1.Instance = DAC1;
  if (HAL_DAC_Init(&hda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DAC channel OUT1 config
  */
  sConfig.DAC_HighFrequency = DAC_HIGH_FREQUENCY_INTERFACE_MODE_DISABLE;
  sConfig.DAC_DMADoubleDataMode = DISABLE;
  sConfig.DAC_SignedFormat = DISABLE;
  sConfig.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sConfig.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 DAC_CHIPCONNECT_INTERNAL;
  sConfig.DAC_UserTrimming = DAC_TRIMMING_FACTORY;
  if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1, &sConfig, DAC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utonomous Mode
  */
  sAutonomousMode.AutonomousModeState = DAC_AUTONOMOUS_MODE_DISABLE;
  if (HAL_DACEx_SetConfigAutonomousMode(&hdac1, &sAutonomous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DAC channel OUT2 config
  */
  if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1, &sConfig, DAC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2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brief TIM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Ex_BreakInputConfigTypeDef sBreakInput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1 */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htim1.Init.Period = 4000;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InputConfig.Source = TIM_BREAKINPUTSOURCE_COMP2;
  sBreakInputConfig.Enable = TIM_BREAKINPUTSOURCE_ENABLE;
  sBreakInputConfig.Polarity = TIM_BREAKINPUTSOURCE_POLARITY_HIGH;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Input(&htim1, TIM_BREAKINPUT_BRK, &sBreakInput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13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INPUT;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State = TIM_BREAK2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Polarity = TIM_BREAK2POLARITY_LOW;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INPUT;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B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brief COMP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comp: COMP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OMP_Msp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comp->Instance==COMP1)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HAL_RCC_COMP_CLK_ENABLED++;
    if(HAL_RCC_COMP_CLK_ENABLED==1){
      __HAL_RCC_COMP_CLK_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MP1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COMP1_INP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Init 1 */
  }
  else if(hcomp->Instance==COMP2)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2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HAL_RCC_COMP_CLK_ENABLED++;
    if(HAL_RCC_COMP_CLK_ENABLED==1){
      __HAL_RCC_COMP_CLK_ENABLE();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2_MspInit 1 */
  }

}

/**
* @brief COMP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comp: COMP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OMP_MspDe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if(hcomp->Instance==COMP1)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HAL_RCC_COMP_CLK_ENABLED--;
    if(HAL_RCC_COMP_CLK_ENABLED==0){
      __HAL_RCC_COMP_CLK_DISABLE();
    }

    /**COMP1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COMP1_INP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2);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DeInit 1 */
  }
  else if(hcomp->Instance==COMP2)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2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HAL_RCC_COMP_CLK_ENABLED--;
    if(HAL_RCC_COMP_CLK_ENABLED==0){
      __HAL_RCC_COMP_CLK_DISABLE();
    }
  /* USER CODE BEGIN COMP2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2_MspDeInit 1 */
  }

}

/**
* @brief DAC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dac: DAC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DAC_MspInit(DAC_HandleTypeDef* hdac)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hdac->Instance==DAC1)
  {
  /* USER CODE BEGIN DA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1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DAC|RCC_PERIPHCLK_DAC1;
    PeriphClkInit.AdcDacClockSelection = RCC_ADCDACCLKSOURCE_HSI;
    PeriphClkInit.Dac1ClockSelection = RCC_DAC1CLKSOURCE_LSI;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AC1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DA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1_MspInit 1 */
  }

}

/**
* @brief DAC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dac: DAC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DAC_MspDeInit(DAC_HandleTypeDef* hdac)
{
  if(hdac->Instance==DAC1)
  {
  /* USER CODE BEGIN DAC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DAC1_CLK_DISABLE();
  /* USER CODE BEGIN DAC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1_MspDeInit 1 */
  }

}

/**
* @brief TIM_PWM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tim_pwm: TIM_PWM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if(htim_pw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TIM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1_UP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1_UP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1 */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TIM1 GPIO Configuration
    PA7     ------> TIM1_CH1N
    PB0     ------> TIM1_CH2N
    PE9     ------> TIM1_CH1
    PE11     ------> TIM1_CH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1;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1 */
  }

}
/**
* @brief TIM_PWM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tim_pwm: TIM_PWM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if(htim_pw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DISABLE();

    /* TIM1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TIM1_UP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DeInit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Update interrupt.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0 */
        static uint16_t SineCnt;
        static uint16_t GpioFlashCnt = 0x00;
        int32_t Spwm_Duty;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1 */
  if((TIM1->SR & TIM_FLAG_UPDATE) == TIM_FLAG_UPDATE)
  {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1,TIM_FLAG_UPDATE);
    TIM1->SR = ~TIM_FLAG_UPDATE;
        if((TIM1->CR1 & TIM_CR1_DIR) == TIM_CR1_DIR)
    {
                GpioFlashCnt++;
                if(GpioFlashCnt >= 10000)
                {
                        GpioFlashCnt = 0x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7);
                }

                Spwm_Duty = (int32_t)Sine[SineCnt] * 3600 >> 12;

                if(Spwm_Duty >= 0)
                {
                        HalSetInvPwmPosDuty(Spwm_Duty);  //Õý°ëÖÜ
                        HalSetInvPwmNegDuty(0);
                }
                else
                {
                        HalSetInvPwmPosDuty(0);                  //¸º°ëÖÜ
                        HalSetInvPwmNegDuty(abs(Spwm_Duty));
                }
                SineCnt++;
                if(SineCnt >= 400)
                        SineCnt = 0x00;
        }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