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N76E003的16*64点阵屏的滚动显示及混排显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面曾介绍过点阵模块的静态显示模式,但毕竟在不把多个点阵模块进行级联的情况下,其显示的的信息量是有限的。
当然你也可以采用多屏切换的方式来增加信息的显示量,但它会使人产生断断续续的感觉,为此最好是能以滚动显示的方式来显示更多的信息,其形式见图1所示。

1 显示效果
在原连接的方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程序的修改来实现滚动显示的效果。
其具体的连接关系为:
A --- P1.0
B --- P1.1
C --- P1.2
D  --- P1.3
EN --- P1.4
R1 --- P1.5
STB--- P1.6
CLK--- P1.7
为此在程序中所做的定义如下:
sbit  R1=P1^5;            // 红色数据
sbit  STCP=P1^6;       // 595锁存端口
sbit  SHCP=P1^7;       // 595时钟端口
sbit  SHOW_OE=P1^4;   // 74HC138使能(低有效)
unsignedchar k=0, row =0; w=0;
uchar BUFF [18];
短延时函数的内容为:
void delay(UINT16 z)
{
        while(z--);
}

实现字节合并与位置交换的处理函数为:
unsigned char Combine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
        unsigned char dat,temp;
        temp=w;
        dat=(H>>temp)|(L<<(8-temp));
        return dat;
}

装载点阵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oad (void)                                  // 将显示内容装入缓存数组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BUFF [i]=Table[k+(i/2)][row*2+(i%2)];    // 装载点阵数据
      }
}

发送一行点阵数据的函数为:
void Send(void)
{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temp,i,j,inc;
        if(j<8)             inc=0;
        if(8<=j&&j<16)   inc=1;
        for(s=0+inc;s<=8+inc;s++)
        {
                temp=Combine(BUFF [s],BUFF [s+1]);
                for(i=0;i<8;i++)
                {
                        R1=~(temp>>i)&0x01;  // 取最低位的值
                        SHCP =0;
                        SHCP =1;               // 产生移位时钟
                }
        }
}

实现滚动显示的函数为:
void  MOVE()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16;j++)            // 循环16次,点亮并移动一个汉字,步进是一位
        {
                j=j%8;              // 一个字节移动位数
                for(i=0;i<16;i++)      // 扫描16行
                {
               row=i;
               Load();          // 装载一行点阵数据
               Send();          // 发送一行点阵数据
               SHOW_OE =1;
                     STCP =1;             // 输出锁存
                     STCP =0;
                 P1=i ;              // 行扫描
                    SHOW_OE =0;
                }
        }
      delay(500);
      k=(k+1)%11;                // 限定汉字的显示数量,可视字库的大小来酌情扩展。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函数为: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set_CLOEN;
        while(1)
        {
                 MOVE();
        }
}

那该如何获取显示内容的字模呢?

显示内容的字模可由软件来提取,见图2所示,其提取格式如图3所示。
2 工具软件

3 提取格式

在提取字模后,是将字模存放到数组中以供读取,其格式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C,0x1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
0x40,0x01,0x40,0x01,0x20,0x02,0x20,0x02,0x10,0x04,0x08,0x08,0x04,0x10,0x03,0x60,

0x00,0x02,0x04,0x02,0xC8,0x1F,0x08,0x12,0xE1,0x7F,0x02,0x12,0xD2,0x1F,0x10,0x02,
0x08,0x02,0xC8,0x1F,0x07,0x02,0x04,0x02,0xE4,0x3F,0x04,0x02,0x04,0x02,0x00,0x02,

0x00,0x00,0x80,0x3F,0xBF,0x24,0x88,0x24,0x88,0x3F,0x88,0x24,0x88,0x24,0xBE,0x3F,
0x08,0x04,0x08,0x04,0x88,0x3F,0x08,0x04,0x38,0x04,0x07,0x04,0xC2,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01,0x3F,0x01,0x20,0x3F,0xA0,0x20,0x92,0x10,0x54,0x02,0x28,0x02,
0x08,0x02,0x14,0x05,0x24,0x05,0xA2,0x08,0x81,0x08,0x40,0x10,0x20,0x20,0x10,0x40,

0x00,0x00,0x04,0x01,0xC8,0x3C,0x48,0x24,0x40,0x24,0x40,0x24,0x4F,0x24,0x48,0x24,
0x48,0x24,0x48,0x2D,0xC8,0x14,0x48,0x04,0x08,0x04,0x14,0x04,0xE2,0x7F,0x00,0x00,

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88,0x7F,0x88,0x40,0x4C,0x20,0x2C,0x04,0x0A,0x04,
0x89,0x14,0x88,0x24,0x48,0x24,0x48,0x44,0x28,0x44,0x08,0x04,0x08,0x05,0x08,0x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通过以上的数值,其显示的效果如图4所示。仿此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提取相应的字模,在修改限定显示汉字个数的情况下就可完成自己的显示目标。
4 滚动显示效果
有了向左滚动显示的功能,那如何来实现向上的滚动显示呢?

以显示“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为例,可按图5所示的方式来提取字模。
5 提取格式

6 滚动显示效果

在提取字模后,其存储格式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F8,0x23,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FC,0x07,0x20,0xF1,0x20,0x11,
0x20,0x11,0x20,0x11,0x24,0x11,0x24,0x12,0x24,0x12,0x1C,0x14,0x00,0x28,0xFE,0x47,/*"?",0*/
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F8,0x03,0x00,0x02,
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FE,0xFF,0x00,0x00,/*"?",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31*/
}

显示向上滚动显示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m;
    char j;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set_CLOEN;
    m=sizeof(Table);
    while(1)
    {
         for(k=0;k<m;k=k+2)      // 显示长度限定
         {
                for(i=0;i<16;i++)  // 显示16行
                {
                                          STCP_HIGH;
                      for(j=0;j<=3;j++)   // 每行4个汉字宽度
                      {
                           HC595_write (Table[(32*j+2*i+1+k)%m]);
                           HC595_write(Table[(32*j+2*i+k)%m]);
                      }
                                          SHOW_OE =1;
                      temp=ADDR;
                      ADDR=(temp&0xe1|t);                 // ABCD =P1.0 - P1.3
                      STCP_LOW;
                      _nop_();
                      STCP_HIGH;;
                                          SHOW_OE =0;
                                          delay(100);
               }
         }
     }
}

此外,在显示过程中还常会遇到中英文混排的情况,由于两者所用的字库结构不同,那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需要在编码方面做些文章,例如可以将待显示的汉字编号高位置1来区分汉字和英文字符,然后再根据编码的不同来调用相应的显示函数进行处理。
7 混排显示效果

实现混排显示的函数为:
void SCREEN_SHOW()
{
        UINT8 i,j,t=0,temp,p,n,f,u;
        UINT8 ch[8]={0x10,0x11,0x12,0x03,0x02,0x13,0x10,0x10};
        SHOW_OE=0;
        for(i=0;i<16;i++)
        {
                STCP_HIGH;
        n=0;
        p=0;
                for(j=0;j<8;j++)
                {
                        if(ch[n]>0x0b)   // 可视字符库的规模来酌情增大限定值
                        {
                                  f=1;
                          }
            else
            {
                                  f=0;
            }
                        if(f)
                        {
                                  if(p==0)
                                  {
                                                u=ch[n]-0x10;
                                  }
                                  HC595_write(table1[p+u*32+i*2]);  // 显示汉字
                  p=(p+1)%2;
                                  if(p==0)  n=n+1;
                        }
                        else
                        {
                                  u=ch[n];
                               HC595_write(table2[u*16+i]);     // 显示字符
                          n=n+1;
                          p=0;
                        }
                 }
                 temp=ADDR;
             ADDR=(temp&0xe1|t);                            // ABCD =P1.0 - P1.3
                 STCP_LOW;
                 STCP_HIGH;
                 t++;
                 delay(100);
         }
}

这样我们就使点阵模块的显示效能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也更符合实际应用的需要。

后面我们会继续探索全彩屏的驱动方法,它会给我们一个更加多彩的效果和感受!

网友A(点评):
静态显示进化动态显示,显示效果UP,使用范围UP。

网友B(2023-03-16):
确实这样看要顺畅要顺眼,还考虑到英文

网友C:
爱枫林晚

楼主:
哈哈,由于是向上滚动,“停车坐爱枫林晚” 就截了这4个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