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3-15):
如图。T2变压器是通过输出端的脉冲给功率管的B极提供驱动信号,但我不明白,当手控开关接通时,T2的初级并没有脉冲啊,怎么在瞬间启动功率管呢?难道是通过T2的剩磁产生一个微弱的脉冲,然后因为这个脉冲通过功率管不断加大,达到正常的脉冲强度?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T1三组线圈均为0.4MM线各绕38匝

网友A:
单硅**。首先q011-q012这边单边先导通,t1/a产生感应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原理是这样。但现在不震荡,我把T1拆了。也没看到漆包线有问题,现在准备用新线重绕变压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设备上的,
高压脉冲放电用的吗

楼主(2025-04-10):
重绕变压器后工作正常了。估计变压器线圈有短路的地方,年纪大了,老花眼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