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20 系列的 ADC 阻抗

楼主(2023-03-16):
SWM320 的 ADC 阻抗在 100K~200K 左右,ADC 引脚测量的电阻大小最好在 10K 以下。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内部的ADC都是SAR型,主要分采样和转换两个步骤

网友B:
信号源的最大输出阻抗与单片机的特性(采样电容、等效电阻、分辨率)有关,还与可配置的采样时间有关

网友C:
其实所谓的阻抗 是不是就是因为电阻不合适引起的电流变化导致采集不正确呢

网友D:
当我们的阻抗无法匹配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通过 延长采样周期来提高采集精度呢

网友E:
如果adc的阻抗小点的话 外部的电阻是不是就可以大点了啊

网友F:
感觉SWM320 的 ADC 阻抗有些偏大了呢

网友G:
信号源的最大输出阻抗与单片机的特性有关,还与可配置的采样时间有关。

网友H:
不同类型的ADC芯片输入阻抗不同

网友I:
大多数ADC为高阻输入,一般都有M以上的输入阻

网友J:
芯片内部的ADC电路前面有一个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K:
输入阻抗等价于一个5kΩ电阻和一个10pF电容的串联。

网友L:
如何降低ADC输入阻抗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M:
输入信号经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N:
如果输入阻抗不够大、就会显著改变整个网络,导致待测点的电位因并联支路的引入而被拉低,造成测量失真。

网友O:
怎样提高ADC的测量范围?

网友P:
一般是50K欧。芯片手册里ADC特性里有写。

网友Q:
为什么ADC芯片的采集引脚要求尽可能大的输入阻抗

网友R:
ADC采样电路怎么做到输入阻抗大于1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我们的阻抗无法匹配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通过 延长采样周期来提高采集精度呢 ...

提高输入精准度:
实际使用时,假如被测试的电压在2.5V以下,可以使用2.5V或3.0V的1%的REF电压接到MCU的REF电压上,这样在测试同样的ADC时,参考电压低了,会提高精确度:比如2.5V参考电压:VIN/4095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