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FreeRTOS实现微秒级tick问题

楼主(2023-03-16):
我想在N32G435RB芯片上跑FreeRTOS,并且实现一个8khz频率的任务。目前想的是修改config_rate_hz为1000000,也就是tick为1us,想知道这样是否合适,或者还是单独开个定时器中断来跑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大概运行时间30us左右),不知道哪个合适,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主要目前板子还没到,实测不了,希望大伙能给点建议,谢谢!)

厉害!

网友A:
肯定不行.
进出中断是有代价的, 光保存与恢复10多个寄存器,所用的时间就不少,中断太频繁, mcu就不用干什么了,一直在保存/恢复寄存器中.

是这样! 只能用现有资源凑合。建议做5或10UStick,对于8K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就行。

网友B:
tick这么高肯定不合适,另外开个定时器中断处理吧

网友C:
每125us个周期,执行一个30us的任务。
看看其它任务的优先级与占用时间,再评估一下。感觉,您这个系统不适合使用RTOS了。

网友D:
兄弟 跑空循环吧 30us 够了  定时器和改tick不太现实   我之前也考虑过

网友E:
RTOS的节拍1us?切换不过来的,死翘翘。

网友F:
使用独立中断

网友:
FreeRTOS不是us实现的 吗?

网友G:
有没有嵌入式开发的学习路线,越详细越好

网友H:
这个为什么要修改为us级别呢

网友I:
FreeRTOS切换会占用多大的时钟资源呢

网友J: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K: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L:
tick这么高肯定不太好实现 感觉干不了别的了

网友M:
速度太高了  降低十倍的速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N:
跑系统也不是什么都能实现的 建议楼主降速处理

网友O:
单独开个定时器中断来跑这个任务是不太合适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不用专门去学 一边调试一边接触就行

网友Q:
这个规划设计是明显不合理的,100kHz的的中断,即便裸机跑也不应该使用。
RTOS上下文切换比中断入栈的开销大多了。
一般情况下,个人不建议使用间隔在100us内的持续触发中断。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兄弟 跑空循环吧 30us 够了  定时器和改tick不太现实   我之前也考虑过

那么需要跑多少个空循环大概够30us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R:
那么需要跑多少个空循环大概够30us呢

//粗延时函数,微秒
void delay_u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大概的  根据不同的mcu频率会有误差    自己实际测试一下  主要是为了完成30us的任务

网友A(2025-09-27):
开一个1us为计数单位的定时器,不开中断,只计数。
然后,就一个程序主程序。
不断的读定时器的计数值,与原始值之差,达到你的要求,就调用一下你的某个任务;达到一个要求,调用一次,就OK了。
还有什么OS呢?

网友S(2026-01-31):
中断函数中绝对不能调用 FreeRTOS 的阻塞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