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凌鸥电动车BLDC控制方案

楼主(2023-03-16):
凌鸥电动车BLDC电机控制方案采用LKS32MC061C6T8,采用有霍尔FOC正弦控制。
实物图:
功能参数简介
  • HALL位置自校正
  • 控制模式:有霍尔FOC正弦控制
  • 基本保护:过压、过流、欠压、堵转
  • 通用适配性好
  • 主控:LKS32MC061C6T8
原理图:

方案使用范围:
  • 电压:48v-72v
  • 电机:HALL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
  • 电功率:6/12/18管

网友A:
图有点模糊。

网友B:
这是一种开环控制方式还是闭环控制方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开环控制方式还是闭环控制方式呢

这个应该是一种闭环控制方式  有位置采集信息

网友D:
感觉原理图不全呢  看不出来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E:
推荐增加电流传感器,在环路上面,有效的控制电流大小,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电流传感器自带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原理图不全呢  看不出来怎么控制的啊

应该是使用端子外接了相关的信号了

网友G:
这种控制方是对反馈信号的实时性要求高吗

网友H:
所有有网络标号的引脚都用了吗  分不清楚具体的用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