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iPhone 14 Pro灵动岛烧屏是设计的问题吗?

楼主:
#每日话题#

2023年的315晚会于昨晚八点正式上线,据晚会开始前一关注投票数据显示,在数码领域“iPhone 14 Pro灵动岛烧屏”排在第一位。
iPhone14 Pro的创新设计放弃刘海屏推出灵动岛目前出现了烧屏的问题。据反馈由于灵动岛部分UI长期呈现出一条黑色的效果,导致OLED烧屏,在任何画面都会显示出一条残影。其中灵动岛烧屏的损伤是不可逆,更换成本动辄上千元。

你觉得灵动岛烧屏是UI设计问题还是OLED屏的问题呢?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话题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分享个人见解的优质回帖,获得500家园币~

网友A(点评):
或许是专门针对国内市场的,毕竟内外有别的情况不是一两次了。

网友B(点评):
这个不清楚啊

网友C(2023-03-16):
UI设计不会所有的都设计成有残影的问题设计,应该还是使用的OLED屏本身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电压/电流有问题 导致烧坏了OLED,;总而言之就是这次使用的质量差了,(是因为换了另一家的屏幕供应商了吗?)

网友D:
设计有缺陷,最好不要买

网友E:
归根到底是硬件的问题及OLED的发光原理导致的问题,像素点发光时若屏幕某一区域长时间发光,散热不行导致烧屏,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UI设计避免的,而硬件方面得要想方法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F:
我觉得是OLED屏的问题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G:
iPhone 14 Pro系列灵动岛上的痕迹,可能是串扰(CrossTalk)。

网友H:
应该是设计问题,OLED屏的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长期显示静态图像,但是设计时仍这样做了。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大部分是OLED屏,或许显示屏生产批次问题造成的,当年三星LCD显示屏事件或许就是例证。

网友I:
是显示屏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J:
论屏保的重要性

网友K:
UI 可以优化

网友L:
灵动岛烧屏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感觉像是OLED屏的问题

网友M:
这种是OLED屏本身这种技术工艺所带来的问题,再加上UI上设计正好与这种缺陷碰到了一起

网友N:
OLED的发光原理是像素点发光,虽然可能是跟UI设计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有关,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硬件问题。
而且手机OLED烧屏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其他品牌也有出现类似烧屏问题。

网友O:
OLED屏的问题,也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P:
为什么说这个设计有缺陷呢

网友Q:
电流电压未超指标的情况下,OLED显示屏未规定不能长时间黑色,那就是显示屏自身缺陷导致的问题。如果是由于自身设计参数超标,怪不得别人。但是最终都是苹果设计问题。

网友R:
屏的问题更大吧

网友S: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短命了,各种追求,各种炫耀,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网友B(点评):
我基本上就是两年一换

网友:
根本原因是OLED屏本身特性导致的,但苹果以方面低估了OLED屏烧屏的严重性,另外在交互上为了提高创新点和卖点,只能硬着头皮挺着,也是一种无奈,但伤害的确是消费者。

网友T:
主要应该还是硬件问题,根本性问题还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U:
设计缺陷,现在的手机大部分是OLED屏。

网友V:
OLED属实会出现烧屏的问题,但是一般手机都是带有屏保的,而且也不是固定的界面一直不变化,所以烧屏的概率会很小吧,但是建议使用OLED屏的友友们要注意就是,虽然OLED屏非常好,显示效果也是非常棒,但是一定要保护好屏幕哦,因为它非常贵。

网友W:
想到身边同事的手机烧屏了。。。安卓的,真的像楼上说的那样,手机寿命越来越短,消费者不得不买单啊

网友X:
OLED屏的问题

网友Y:
应该是烧屏了,因为按照苹果供货要求,所有的配件都是要严格要求而且完美的,那么现在既然出来这样的问题,那就不是屏幕的问题了,而要吗是软件没优化好或者是电路板设计跟结构产生的问题了。

网友Z:
这个不用问就是烧瓶了,按照产品出来前需要老化测试,现在问题才爆发出来,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苹果想在设计上有所突破,可是没做好,反而出现了问题,也正常,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把东西招回去然后修改好后发给客户就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AA:
挨打要立正,做错就要认,首先确实是烧屏,然后就是解决方法,就是跟用户道歉,然后承诺召回修改好这样就解决了。其实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其实事实是电子产品在推出市场前要做硬件和软件的测试,硬件叫老化,软件就是bug查询,我们以前的手机系统经常更新系统就是软件的bug修改,硬件比较少是因为做过老化测试后基本上没发现问题都是好的,这次的苹果手机问题可能是老化测试不够或者是做的不够彻底。

网友AB:
水果不会承认的

网友AC:
价格这么贵,却没有做到完美,要么是技术不行,要么就是利益驱使

网友AD:
用国产机就很好

网友AE:
这么快就有负面消息了。

网友B:
从来不用苹果手机,对他们的技术一点也不了解 不过如果这个不是偶发现象的话  那肯定就是技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