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极海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16):
我的单片机是AP32F103VC,我写了个定时器让IO口反转的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
{
        TMR_Enable(TMR1);
        tick=0;
        while(1)
        {
                if(tick>=d)
                        break;
        }
        TMR_Disable(TMR1);
}

用了定时器中断,发现tick大于d时,无法跳出while循环。
我试了所有的优化方式,都不行。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一下tick是咋定义的,可以加一个volatile关键字修饰试试

网友B:
一看就是学生,定时器反转的我没有这样写的。而且while循环里一直判断某个变量也是不对的

网友B(点评):
你要加一个延迟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tick是咋定义的,可以加一个volatile关键字修饰试试

谢谢,果然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学生,定时器反转的我没有这样写的。而且while循环里一直判断某个变量也是不对的 ...

我看你还不如学生呢!那个tick是在定时器中断里自加的。加延迟就不准了

网友B(点评):
while循环里不能只有一条判断语句,否则会出错。至于为什么?既然你不是学生,你自己应该知道为什么

网友B(点评):
你加几个NOP肯定就对了

网友B(点评):
我之前在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那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会出错,有时候不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以为什么的单片机都有nop语句吗?

网友C:
volatile走起?

网友B(点评):
对的,这是基本的常识,要加的。因为他的循环里只有一条判断语句,那么会一直持续不停地判断,这个时候中断里一直在修改这个变量,然后冲突了。这个时候只要不是持续判断就没事。比如加一个小的的延迟再判断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break语句能跳出多少层嵌套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果然好使。

加一个volatile关键字就好使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F:
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volatile关键字就好使 这是什么原理呢

不清楚

网友G:
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H:
当要求使用 volatile 声明的变量的值的时候,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

网友I: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 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 volatile;
2)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 volatile;
3)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 volatile 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