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m:EKF后端

楼主(2023-03-16):
我们知道,实际上,仅有前端的SLAM就可以支持简单的定位、建图的工作了,但是前端的结果往往是粗糙的,后端的存在就是为了继续优化前端的结果。它的本质是一种状态估计问题,主流的后端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渐进式: 保持当前状态估计, 加入新信息时,更新已有的估计
批量式: 给定一定规模的数据, 计算该数据下的最优估计
接下来回到我们看了无数遍的方程:

这里的x是机器人的位姿,z是观测数据,w与v是噪声,我们如果做一个不太严谨的定义:

这里的xk代表k时刻所有的未知量,那么我们就可以重写之前的方程:

楼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我们的问题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实质上是:已知初始时刻的状态,以及中间过程的观测数据与误差(这里的误差或者说是噪声是可以人为假设出来的,比如高斯):

这里就是把原来的拆成了一个似然和一个先验的乘积,这个先验非常眼熟,上面的方程中Zk的计算方法蕴含了其计算形式,后面的先验可以继续展开:

这个可以拆成两部分:

k时刻是如何受到之前状态的影响的
k-1时刻的状态估计
在这里时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可以假设k时刻的状态只和k-1时刻有关
假设k时刻与之前的所有状态有关
如果按照第一种方法来,那么第一项可以被写为:

第二项可以被写为:

这里的第一项表示:已知上一时刻的状态时与当前误差时,产生当前情况的概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前状态只与上一时刻状态相关。

这里的第二项与之前的差别在于将k时刻的误差去除了,因为想要预估k-1时刻的状态,无需知道所有时刻的误差,只需要知道到k-1时刻即可。

在开始下一步之前,我们先来明确一个问题,啥是卡尔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