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通道分配与激励设置

楼主(2023-03-16):
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通道分配与激励设置

VTN208-432 是多通道振弦、温度、模拟传感信号采集仪,可对最多32通道振弦频率、32通道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或 DS18B20)、32 通道模拟量传感器(电压或电流)进行实时或全自动定时采集存储。

通道分配说明
VTN4XX 共有 64 个通道只读寄存器用于保存传感器实时值,各通道数据类型的顺序为:频率值、温度值、ADC12 值、 ADC16 值,根据设备型号不同, ADC12 或者 ADC16 可被配置为 NTC 热敏电阻。

VTN416 通道分配

激励电压和输出电压设置
振弦传感器激励电压源的电压值和本设备输出电压值均可通过对应的拨码开关设置,对应的拨码开关详见“2.2.4 拨码开关”。在设置电压同时,可通过数据管查看实际的输出电压值,操作步骤如下:
(1)长按【SWITCH】键,将数码管显示切换至 A01 类别。
(2)按压【SETTING】键切换到 A23(激励电压)或 A22(输出电压)。
(3)调节拨码开关,观察数据管显示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