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的编码器接口可以计到多高

楼主(2023-03-16):
我利用T1的编码器接口对正交信号计数,发现低速时,正反计数正确,而到100K附近,正反计数开始错误,不能归零,哪位兄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网友A:
STM8S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支持高达4MHz的计数频率
STM8L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支持高达2.2MHz的计数频率

网友A:
可能遇到编码器计数器溢出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下正反计数会变得不准确,大多数不能归零。
也许是编码器的计数频率太高,超出了计数器的计数范围。

可以尝试通过增加计数器位数来扩展计数范围,或者通过减少编码器的计数频率来避免计数器溢出。

网友A:
如果是STM8S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使用16位计数器来增加计数范围。也可以通过降低编码器的计数分辨率或者通过增加反弹滤波器的时间常数来减少计数器溢出的可能性。

网友B:
STM8S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使用16位计数器来增加计数范围

网友C:
正反计数会不准确吗?

网友D(2023-04-20):
这得看手册了,没记住能计多高

网友E:
不能归零啊?是因为速度过快导致的?

网友F:
话说,这种不能归零的话,溢出也不会了?

网友G:
没了解过,一般也不会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哈哈

网友C:
用16位计数器来增加计数范围

网友H:
你可以问问FAE,不过一般STM8属实有点问题,不好调试

网友I:
你说的这种错误是有规律的吗?

网友J:
正常来说应该会溢出,然后重新计数的,所以感觉像没归零似的吧

网友K:
还没用过STM8的编码器,就用过STM32的编码器来着

网友L:
错误就是不能归零是么?

网友M:
我也纳闷,为啥低速的时候会不影响呢?是不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N(2023-06-08):
STM8S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支持高达4MHz的计数频率

网友O:
STM8L系列的编码器接口可以支持高达2.2MHz的计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