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一道有趣的C语言基础问题,你会算吗?

楼主(2023-03-16):
程序1:
int main( )
{
int c1,i=3;
c1=(i--)-(--i*(i= -3)*i++);
  printf(" c1=%d   i=%d\n",c1,i);  //C1输出结果24
}

程序2:
int main( )
{
int b,c2,i=3;
b=--i*(i= -3)*i++;
c2=(i--)-(b);
printf("b=%d  c2=%d   i=%d\n",b,c2,i);   // C2输出结果25

}

可能编译器不同输出的结果也会不同,只要你笔算出来的结果跟你编译出来的结果一样,你可以无视了,不妨看一看程序1和程序2为什么输出的结果不一样呢?什么?你看不出?看来是要回去复习复习C语言基础了,嘿嘿···
欢迎写出详细过程,各各值的转换过程与数值,期待分享

网友A:
这程序得拿着C语言的书籍挨个查优先级了

网友B:
第一个小程序为嘛我算的结果是27呢

网友C:
这个这个乘法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啊

网友D:
能看出来为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没有这么纠结  多加几个步骤几个括号就不会有歧义了

网友E:
弯弯绕绕太多了  不经常接触的 确实记不清

网友F:
第一个程序两边是同时进行的 第二个程序有先后的顺序了

网友G(2023-04-15):
这个就是优先级的问题,个人感觉实际使用中自己不会整这么更复杂的逻辑运算,肯定是一目了然比较好

网友H:
这样写只能说是知商问题。连他自己一下都算不出来吧

网友I:
这不老谭那书出的,编译器不同结果都不同

网友J:
写出这种逻辑会被同事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写只能说是知商问题。连他自己一下都算不出来吧

哈哈哈,

网友K:
除了一些老学究闲的没事摆弄这些东西之外工程中没有人这么搞,要被骂睿智

网友L:
这道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