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想用STM32F103芯片内部的信息块代替外扩的24C01,请问这样有什么利弊?

楼主(2023-03-16):
我想用STM32F103芯片内部的信息块代替外扩的24C01,请问这样有什么利弊?

网友A:
没什么弊端,搞吧

网友B:
没什么弊端

网友C:
直接搞就行,注意存储位置不能有程序

网友D(2023-04-16):
没啥利弊吧,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利弊可能就是省了一些钱,这是利

网友F:
你这是牺牲了MCU内部的flash,很正常,只要程序很小的话,这么做是降低成本,很不错

网友G:
其实这么做的话,写数据之类的会很麻烦吧

网友H:
一般会有写数据速度时长的问题,写24C01可以按字节方式写

网友I:
弊端就是写的慢吧,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J:
看你数据量呗,要是频繁读写的话,不建议省掉24C01

网友K:
内部flash就是需要按页解锁,就是操作步骤比较麻烦

网友L:
弊端可能就是容易给MCU写崩掉

网友M:
要是成本控制不严格的话,不用内部的flash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