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如何将stm32f103变量指定到内部ram或者外部ram中

楼主(2023-03-16):
请教如何将stm32f103变量指定到内部ram或者外部ram中

网友A:
稍微百度下 到处有答案,不同编译器略有差异。

使用外部RAM的话,一定要初始化过后才能用。

网友B(2023-04-16):
全局变量就是用的ram吧

网友C:
你想用51的那种xdataidata这种是吧

网友D:
STM32估计也有,你可以自己百度试试

网友E:
为啥要这么设置呢?现在ST的存储都很大,基本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F:
变量一般都不用这么存吧,也没有很大

网友G:
如果用并口的ram的话,可以用fsmc

网友H:
基本用不到的,其实MCU本身的ram就够用了

网友I:
你可以定义一下啊,然后用指针的方式取一下就好了

网友J:
用指针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K:
你把地址和数据都写在外部的存储之中呗,到时读取的时候直接按地址读取就好了

网友L:
类似51的code吗?

网友M(2023-06-08):
你想用51的那种xdata和idata这种是吧

网友N:
现在ST的存储都很大,基本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O:
内部flash就是需要按页解锁,就是操作步骤比较麻烦

网友P:
全局变量应该就是吧

网友Q:
要是成本控制不严格的话,不用内部的flash是比较好的

网友R:
用外RAM要重新修改链接地址

网友S:
变量一般不保存,也没有很多

网友T:
全局变量便是用的ram吧

网友U:
用__attribute__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