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将ADC采样数据存放到STM32的flash中?

楼主(2023-03-16):
要把ADC转换的数值存EEPROM中,按一下按键就将当前采样的数据存入flash当中的效果,掉电也不会都丢失,也把ADC的采样数据进行比较处理。但是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按键按下后调用存储函数不就行了

网友B:
采集到一定数量的ADC数据,然后就存到Flash中就行了。

网友C:
定义好存储的地址,别被程序刷了就行了。

网友D:
你先简单的试试存储自定义的数据,如果能存成功,就可以试试存自己的数据了。

网友E:
跑一下flash的例程就懂了

网友A:
先学一下如何存储数据进去

网友F(2023-05-10):
写入外部的SPI接口flash 是可以。

网友G:
stm32把flash作为缓存?

网友H:
在使用Flash之前,需要先进行配置。

网友I:
stm32flash写数据怎么存储的

网友J:
由于Flash的写入速度较慢,因此需要考虑合适的采样频率和缓存策略,以保证程序正常执行并达到预期的性能。

网友K:
直接写入内部flash应该是没法做的

网友L: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编程模式和存储地址,并进行合理的Flash擦除和编程操作,以避免对Flash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M:
跑一下官方提供的例程

网友N:
把ADC读回的值用写flash函数写到未使用的地址就可以了 需要提前查看地址使用量,IDE都支持查看的

网友O:
定义好存储的地址

网友P:
可以直接dma写入吗

网友Q(2024-05-2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R: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S: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T: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U: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V: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W: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X: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R: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