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如何利用DMA方式采集多通道AD呢

楼主(2023-03-16):
和STM32不同,STM8似乎没有扫描模式,那么怎么利用DMA来完成多通道的AD采集呢?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没扫描模式没法用吧?

网友C:
一起使用好像会死机,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的问题

网友D:
用STM8有点不好实现啊

网友E(2023-05-05):
用STM8不太好实现

网友F:
那你得开多个DMA才行。

网友G:
那每个通道单次采集呗。定个函数,一段时间各采集一次。

网友H:
你需要采集多少个通道?

网友I(2024-06-0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K: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L: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M: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N: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