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IO端口扩展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3-03-16):
51中,P0端口分时复用总线用 74ls244,74ls377. 用来扩展端口。 那么stm32中,如何扩展端口呢?IO端口不够用的情况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相关例程? 请多指教

网友A:
用IO扩展芯片

网友A:
经典的扩展是用HC165扩展输入,HC595扩展输出

网友B:
看你扩展的IO要做什么用。

网友C:
如果要做按键输入可以用PCF8574,这个可以输入,且带中断引脚。

网友D:
也可以参考51芯片用的IO扩展的。

网友E:
有分立的io扩展芯片

网友F:
扩展的IO要做什么

网友A:
看用途可以使用不同的扩展方式

网友G:
可以参考51芯片用的IO扩展

网友H:
用途可以使用不同的扩展方式?这个可以展开说说吗

网友I:
再加拓展芯片啊

网友J(2023-07-06):
使用io扩展芯片吧

网友K(2023-12-23):
看看扩展IO需要做什么。

网友L:
经典的扩大是用hc165扩大输入,hc595扩大输出

网友M: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N: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P: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Q: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R: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S: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T: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U: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