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USB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3-03-16):
我用GD32F150,官网下载的HID例程。
发现在WIN10下会无法识别设备(枚举)不成功。
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类似问题?
谢谢交流

网友A(2023-04-23):
那你用win其它版本的操作系统就能每次枚举成功了?

网友B:
也许有那个枚举那个电源设置吧,你得注意看看

网友C:
我想问问,你用其他的操作系统能枚举成功么?

网友D:
你通过仿真的方式看看,枚举这块咋实现的吧,看看是不是用的外置上拉电阻实现的

网友E:
你用的是官网的电路板么?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F:
建议你看看你电路板的USB部分的设计哦,也许是电阻惹的祸

网友G:
按理来说官网的例程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H:
我一般遇到枚举问题都是USB部分的D+D-电阻有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I:
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图,估计是元件参数弄得不对吧

网友J:
你换个电脑也是枚举不成功吗?按理来说HID的话,就是免驱的,不会驱动不OK的

网友K:
USB例程对应的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L:
USB对时钟要求很高的,有没可能是外部时钟有问题?

网友M:
正常来说,例程软件不会有问题,大概率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