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初始化外部低速时钟时,等待时钟就绪花了1.5秒时间

楼主(2023-03-16):
OSC_EXTLF_Software_Enable(TRUE);
OSC_EXTLF_Start_Delay_Config(EXT_START_DELAY_1024);
while(OSC_Get_EXTLF_INT_Flag() != SET);
只用了这三个函数,while处会停留约1500ms,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优化

楼主:
这个操作是放在初始化系统时钟(120M)之后的,
尝试了下在初始化系统时钟之前,初始化外部低速时钟,是没有这么大延时的,只有30ms左右,

网友A:
看一下你的晶振电路有没有问题,还有晶振的频率是不是官方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