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SC0111--AT32F403A_407 CMSIS FreeRTOS V2

楼主(2023-03-16):
AT32F403A_407 CMSIS FreeRTOS
示例目的
演示在AT32 MCU上运行FreeRTOS系统,且使用ARM CMSIS FreeRTOS V2系统API接口。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A
AT32F407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GPIO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407 board

软件资源
SC0111_SourceCode

示例使用
软件使用:打开对应的SC0111_SourceCode_V2.0.x\utilities\at32f403a_407_cmsis_freertos_demo\mdk_v5工程,编译通过之后下载到开发板示例效果板载LED灯会间断闪烁。

程序源码
详细内容请下载附件!

网友A:
看帖回帖,顶你!

网友B:
单片机跑系统的最低配置是什么呢

网友C:
点灯跑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了解这个系统吗

网友D:
挺简单的  感觉跑不跑系统都没啥区别

网友E:
感觉这个系统上手简单吗  有些语句的调用感觉不太习惯啊

网友F:
主要是通过观察小灯的状态来判定当前系统的运行情况

网友G:
一般来说我们跑系统的话 还需要这种大段的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