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link\Jlink\串口连接不上stm32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再用stlink设置写保护后,就再也无法连接上.

不管是设置sram启动还是系统存储器启动,还是主存储器启动.

STM32 ST-LINK Utility或是Jflash. 还是串口都无法连接上stm32.无法连接更别提编辑选项字节了

请问路过的各路大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3-04-02):
更换线路、调试器或单片机

网友B(点评):
这还用你说

网友C:
在使用ST-Link调试器时,应该在调试器配置中正确选择目标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等参数。

网友B(点评):
都是对的.

网友B(点评):
别的板子都是对的,跟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D:
ST-LINK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如果没有,请前往官网下载并安装

网友B(点评):
驱动正确

网友E:
请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

网友B(点评):
别的板子都是对的,都能连上,跟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或者串口号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F:
检查ST-LINK连接器是否接入正确呢。

网友G:
如果程序编程存在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启动或无法响应调试器。请检查程序是否正确编译和烧录,并确保程序运行时不会发生意外错误。

网友B(点评):
程序错误会导致ISP也不能用? 显然不是.

网友H:
请确保单片机的电源正常,并符合设备的电源要求。例如,某些单片机需要3.3V的电源,而不是5V的电源。

网友B(点评):
当然正常

网友I:
检查STM32芯片上的串口连接器是否接良好。

网友J:
STM32芯片是否正确供电?

网友B(点评):
确定正确供电

网友K:
ST-link或Jlink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L:
检查ST-LINK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不正常,请重启ST-LINK

网友B(点评):
ST-link或Jlink都是正常的

网友M:
检查串口线是否接良好

网友N:
请检查连接线路是否正确,确保连接稳定并紧密。特别是使用串口连接时,应该检查串口连接器的引脚是否与STM32单片机的引脚连接正确。

网友O:
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 , STM32芯片是否正确供电

网友B(点评):
当然正确.反复确认几遍了

网友P(2023-07-04):
别的板子都是对的,跟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Q:
别的板子都是对的,都能连上,跟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或者串口号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R:
如果程序编程存在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启动或无法响应调试器。

网友S:
请检查程序是否正确编译和烧录,并确保程序运行时不会发生意外错误。

网友T:
程序错误会导致ISP也不能用? 显然不是.

网友U:
请确保单片机的电源正常,并符合设备的电源要求。

网友V:
例如,某些单片机需要3.3V的电源,而不是5V的电源。

网友W:
请检查连接线路是否正确,确保连接稳定并紧密。

网友X:
特别是使用串口连接时,应该检查串口连接器的引脚是否与STM32单片机的引脚连接正确。

网友Y:
连接时候多复位几次试试

网友Z:
勾选Erase Full chip,将整个chip擦除试试

网友AA:
查抄stm芯片上的uart连接器是不是接精良。

网友AB:
St - link或jlink已正确安装

网友AC:
St - link驱动已正确安装,如未安装,请到网站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