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导致jtag损坏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3-03-16):
使用msp430fr5043,可能是发生堆栈溢出了,死机,然后就再也不能下载程序了,显示找不到设备,电流也从正常的5UA变为了500uA左右,换一个片子就好了。这是什么什么情况呀?

网友A:
JATG熔丝烧断了吗?应该只有这么一种可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TG熔丝烧断了吗?应该只有这么一种可能了吧。

怎么查看jtag熔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查看jtag熔断呢?

通用的说,可能就是JTAG引脚被设置为了普通IO,JTAG功能被禁止了。可以通过BSL进行下载或恢复,具体可以参考技术参考手册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说,可能就是JTAG引脚被设置为了普通IO,JTAG功能被禁止了。可以通过BSL进行下载或恢复,具体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B:
修改代码,避免堆栈溢出

网友C:
尝试使用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D:
尝试使用其他的调试器

网友E:
MSP430有反熔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