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21论坛很长时间没有修改的一个BUG

楼主(2023-03-16):
当登录后,在用搜索功能时,去选择后面搜索的版块时,很容易触发头像下拉框;
想要选择版块,必需偷偷的从边上一角上点击;
如下图:
红色的线的区域是容易触发区,问题出现很久了!!

网友A:
试了一下,没你说的这个BUG,应该是你鼠标不够灵敏。或者显示器分辨率不够好。

网友B:
@viphotman 感谢反馈,已经修复

网友C(2023-04-18):
感谢您的指正,已经修复,这边将为您发放家园币奖励请注意查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