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高通滤波器及Multisim仿真

楼主(2023-03-16):
高通滤波器及Multisim仿真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顾名思义,其作用是让使高频信号通过,阻碍低频信号。
RC高通滤波器
输出电压公式为:Vout =Rc*sqrt(R²+Xc²)
Xc = 1/2πfc  Xc为电容电抗,随着频率升高,Xc减小,输出电压也随之增大,反之输出电压则会减小。因此高频信号产生容抗小,分压小,大部分电压会落在电阻R上,因此高频频信号可以几乎无阻碍通过,低频信号被衰减。但是电阻上的电压不能一直增大,最大值接近输入电压,但不能超过输入电压。
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指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70%左右的频率点。
Vout = 0.707Vin
dB = 20log(Vout / Vin)   dB = 20log(0.707) = -3dB
我们用Multisim 模拟高通滤波器
1、绘制高通滤波器仿真电路
设置电阻R = 1k,电容C= 1uF,通过将一个电阻与电容串联,电容在前,电阻在后。
求得 截止频率为 159Hz左右,在这个频率点,输出波形的最大值是输入最大值的0.707倍。
2、衰减波形曲线
通过下面这个波特图我们可以看到,在156Hz的时候,信号衰减接近-3dB,跟我们计算一致。

RL高通滤波器
RL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公式f = R/2πL
求得f = 156Hz,根据上图的波特率可知,在156Hz的频率下,电压衰减为0.707倍,即-3dB,效果跟RC高通滤波器仿真结果一致。

RL滤波器和RC滤波器区别
滤波分吸收和阻断两种状态。
作为输出吸收,RC电路使用用高频吸收、RL电路适用于低频吸收。
作为输入阻断,RC电路使用用低频阻断、RL电路适用于高频阻断。
以上就是对高通滤波器的介绍和Multisim仿真, 如有错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