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母线电压直采漏电

楼主(2023-03-16):
我做单相逆变电路母线电压采样使用的是电阻分压直采(采样信号直接接到控制板,控制板电源不是隔离的),现在遇到了问题,只要整流输入电压高于140V,带漏保的空开就会跳闸,抓取电路中电流波形,没有发现电流剧烈波动的波形,怀疑是发生了漏电,取消电压直采电路就没有再出现空开跳闸的现象。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吗?是否需要采用别的办法进行母线电压采样?

网友A:
你分压电阻搞大点 ,

楼主(点评):
是不是同PCB距离也有关系?

网友A:
漏保跳闸,是泄露电流触发了
直接检查下设计电路 是否存在接地不当,有无Y电容 y电容多大?

网友B:
你的分压是咋分压的?一个直接接GND,一个接电阻分压?那是不行的。
你要用差动的方法分压,要上下对称,至少要6个分压电阻。组成一个差动分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压是咋分压的?一个直接接GND,一个接电阻分压?那是不行的。
你要用差动的方法分压,要上下对称,至 ...

谢谢坛友赐教,能提供一个简图看看吗?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75-1-1.html

收到,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