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负载后电压被拉低咋回事

楼主(2023-03-16):
用的是lt3120这款片子,想用7-16v稳一个12v输出。自己用电子负载拉过,带3.5A完全没问题。按理说这个带负载能力带功放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一给芯片使能,功放打开的时候,只要是低于12v输入,电源的输出会马上被拉低到输入电压。后来改成了推荐电路,还是一样的情况,我猜是不是因为瞬态电流达不到?

网友A:
检查升压电感内阻是否够小了. 按推荐规格XAL7070-332MEB用.

https://www.china.cn/dianganqi/5022997700.html

@tyw :好的,其实手里就一个电容电感表,还是直接代换干脆。
tyw
@王栋春 :9点几毫欧量不准,先用成品试.内阻大了吃不起负载.
谢谢,这个使用电桥好还是电感表为好?

网友B:
应该是功放的滤波电容太大,在电源与功放之间,加一个缓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功放的滤波电容太大,在电源与功放之间,加一个缓上电

没有看明白坛友的意思?是减小滤波电容吗?

网友:
电压拉低,一般都是前端的提供的电流不够,就会把电压拉低。大概率像T叔说的一样,换电感呗,换大封装的

好的,现在正在下单电感,等到货直接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明白坛友的意思?是减小滤波电容吗?

启动时,短时间过载,芯片启动保护;
减小电容也能解决启动问题,但是大动态时又可能因储能电容不够而启动保护;我说的缓启动,类似这样的效果:

也就是电容缓充电路,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