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的ISP,这个密码是什么?有知道的告知下,多谢。

楼主(2023-03-17):
ISP, ST, stc, tc
STC的ISP,这个密码是什么?有知道的告知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边的应该不是最新的软件,去官网www.STCAI.com下载最新的ISP-V6.91M,如果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 ...

多谢了,可以了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提醒性的“密码”,防止用户误选了该选项导致麻烦,相当于二次确认的作用。同样的,在设置较高的频率时等操作也会出现该界面。

网友C:
这应该是他们姚总的私人电话,这个应该是万能密码

网友D:
haha ,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