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振弦传感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3-03-17):
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振弦传感器参数设置

激励方法
EX_METH 是振弦传感器激励方法寄存器,其值受控于拨码开关,见“2.2.4 拨码开关” 。

振弦测量时间间隔

频繁的对振弦传感器进行激励会影响传感器寿命,当设备工作于“永不关机” 模式时,建议修改寄存器【MEAS_INTE】的值,可根据需要设置为 1 秒~5535 分钟(92.25 小时)之间的时间间隔。

温度传感器参数
温度传感器类型:修改寄存器【TEMPTYPE】, 0 表示 18B20,非 0 表示 NTC,值即是标称阻值。NTC 热敏电阻 B 值:修改寄存器【NTC_B】。
注:使用指令修改寄存器详见“第 5 章: 通讯协议” ,使用按键修改寄存器详见“4.3 参数修改” 。

温度传感器参数设置
VTN4XX 有两种温度接口,一种为兼容 DS18B20 和 NTC 的接口(称为 TEMP 接口),另一种为与 ADC 共用的 NTC 接口。本小节仅针对第一种。
通过设置寄存器 TEMP_TYPE 的值来选择不同的温度传感器, TEMP_TYPE=0 表示温度传感器为 DS18B20,TEMP_TYPE=1~10 表示温度传感器为热敏电阻 NTC,所设置的值(1~10)表示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当配置为NTC 时,需要同步修改 NTC 关键参数 B 寄存器 NTC_B, NTC_B 寄存器默认值为 3950,可通过按键修改为其它备选值或通过数字接口修改为任意数值。
通过拨码开关修改参数步骤请见前述“2.3 参数修改” 。使用数字接口修改参数的指令按照请遵照 MODBUS 或 AABB、 $字符集协议即可,再此不再列举。(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