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系列Timer4中断用法

楼主(2023-03-17):
最近在使用HC32F460系列开发电驱,想用timer4做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不会用这个定时器的中断(大概怎么用还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取触发源和中断向量),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timer4的用法(最好是基于ddl——2.2.0版本的)

网友A: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
共享中断向量,已经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
共享中断向量,已经定死了 ...

请教您一下,这个库函数里面的OcoIrq和intirq有什么区别,比如我想先给ccr赋值为零,然后做一个中断函数,在函数里面进行条件判断,如果满足条件就赋给ccr相应的值,这样的话怎么选取中断比较合适,是上溢中断、下溢中断还是说其他的。

网友B:
楼主用该芯片实现了电机的控制吗

网友C:
timer4是高级定时器还是普通定时器呀

网友D:
其他定时器的中断向量楼主能找到吗

网友E:
在相关的头文件里边肯定有宏定义啊 一看名称就能识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
共享中断向量,已经定死了 ...

为什么一个定时器会有这么多的中断向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
共享中断向量,已经定死了 ...

请问什么叫做共享中断向量啊 那岂不是分不清中断源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
共享中断向量,已经定死了 ...

这个是不是针对的定时器4的不同种类的中断定义的向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个定时器会有这么多的中断向量呢

我反问,为什么一个定时器不能有这么多的中断号可以选择,非要定死在一个中断号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什么叫做共享中断向量啊 那岂不是分不清中断源了吗

中断源只有一个,只是中断号有很多个,可以自行按照需求来设定

网友I(2024-07-31):
中断向量,比如TIMER4_1,那就是0~31,或者92~97,这里面的任意一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