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编译QT Demo

楼主(2023-03-17):
MA35D1如何编译QT Demo,在windows平台开发的QT程序是否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A:
1.进入到buildroot选择对应的QT配置
Target packages --->
    Graphic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graphic/text) --->

  • Qt5 --->
  • 根据具体需求选择
  • Qt5里面组件。

  • 使用特权

网友A:
    2.        编译buildroot,用下面命令执行QT编译环境

    #source buildroot/output/host/environment-setup

网友A:
    4.        Windows的QT程序不能直接在ma35d1上运行,需要根据以上步骤重新编译程序,才能在ma35d1上运行。

网友A:
    3.        使用qmake及make编译程序
    进入到 qt程序,使用以下命令编译出程序:
    #qmake
    #make